如何在区域中选中所有过孔?

楼主(2014-06-05):
我的板子在有很多过孔,现在打算批量修改一个BGA下的过孔,全选我会,查找相似对象就好,但是我想单独修改BGA下的过孔不知道如何选择,大家说说如何让按区域选择其中的过孔!!!

网友:
    直接选?
    8 ~" @5 W7 O  p) E! g一、E-S-I* v5 c; e" Z% d" q3 c
    二、对着Via,鼠标右键-查找相似对象,Selected选项选择Same确定即可。

网友:
    把其它所有东西都隐藏,只显示过孔,然后你想选什么地方的你就可以选什么地方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