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【请教】双面板ddr3设计阻抗作控制么,阻抗控制多大呢

楼主(2014-06-06):
    RT。双面板ddr3,一驱二设计。请问阻抗控制有要求么,有设计经验的分享一下啊,多谢

网友:
    用CPW控制,56ohm~60ohm就可以了。具体要根据自己的走线去调整改善信号完整性。

网友:
    1. DDR3两层板要做出来难度不小啊,建议不要省这点钱,还是用4层的吧。
2. 如果是两层板,由于板厚的关系,用微带线模型算出来的50~60欧姆线宽可能太宽了,你可以减小包地距离,用共面线(CPW)的模型来做,不过估计你是没有空间来包地的~~

楼主:
    肯定是共面波导控制阻抗,但是阻抗不是最主要的,主要还是芯片选型,仿真ok应该问题不大,信号需要做包地处理。阻抗50~60估计做不到。

网友:
    我觉得你的线很难走下的,还要看主芯片好不好出线,信号应该没办法包地的,都用到DDR3了,还这么抠成本?

楼主:
    消费类的就是成本比较敏感,可以做到包地,看芯片选型可能会有一些差异。一驱二的市面上双层板设计应该是有的。

网友:
    赶紧加层,免得浪费公司的钱!

楼主:
    呵呵,没事,本来就是弄着玩的。

网友:
    如果出线比较顺是可以出来, 只是不要做阻抗匹配了, 外加包地,最好是每根线都用gnd隔开, 信号也是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