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DMI transfer CVBS and SPDIF-OUT Chip

楼主(2014-06-06):
请问谁了解有什么芯片可以实现HDMI转CVBS+SPDIF-OUT的?实现http://detail.1688.com/offer/36449018888.html这个产品的功能。

网友:
找下ITE(联阳半导体),这个应该有

网友A:
龙讯半导体,EP等等好多了

网友B:
    sii9293   SII很多这个芯片, 输入输出 都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龙讯半导体,EP等等好多了

我是需要一个芯片由HDMI input 同时transfer CVBS and SPDIF-OUT,看了一下龙讯的官网,并没有看到这样的芯片啊  若是有看到这样的芯片  可否帮忙直接把芯片的型号告知。多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sii9293   SII很多这个芯片, 输入输出 都有

    请问你那是否有sii9293的datesheet,若有的话,可否帮忙share一下。Google屏蔽,这个资料都没办法下,silicon image官网都下不来。郁闷。多谢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请问你那是否有sii9293的datesheet,若有的话,可否帮忙share一下。Google屏蔽,这个资料都没办法下,sil ...

 这个 我也没有,就知道之前方案有用这个芯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这个 我也没有,就知道之前方案有用这个芯片

谢谢!是同时输出CVBS and SPDIF-OUT这个方案还是CVBS and L/R audio这个方案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!是同时输出CVBS and SPDIF-OUT这个方案还是CVBS and L/R audio这个方案呢

    看看符合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看符合不?

    谢谢!本来想是一颗芯片若是可以实现这样功能就最好了  看你贴的图video output是 RGB 8 bit输出,后端应该还有芯片去转换视频输出吧?有相应转换成CVBS的芯片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