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原理图连上了,PCB中有一部分无飞线

楼主(2014-06-06):
如图所示。不知道怎么解决。请指教

网友A:
没有连上呀。你没看到原理图中器件的管脚还有框框吗?框框就表示没有连接到位。

之所以会出现这个问题,是因为你的设计栅格和显示栅格没有设置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连上呀。你没看到原理图中器件的管脚还有框框吗?框框就表示没有连接到位。

之所以会出现这个问题, ...

原来如此,真的是会者不难,难者不会,好久了一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,你一句话就让我知道所在了。谢谢
PS:买了你的书,正在看视频学习PADS 以后还会来多多请教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原来如此,真的是会者不难,难者不会,好久了一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,你一句话就让我知道所在了。谢谢
PS ...

谢谢支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