晶振离射频部分比较近,影响大不大?

楼主(2014-06-06):
    3225晶振离射频部分比较近,影响大不大?

空间很窄,如果不行晶振放底层会不会好点?

网友:
    只能说,尽量远离,我有个产品,比较近,但是测试指标是没有问题的,发给你参考一下。

网友:
    这个芯片本身的晶体不会有什么影响

网友:
    如果背面有空间,建议直接扔背面得了。
    如果背面没有空间,这个距离问题应该不是太大。在XO与RF走线之间多加地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