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Altium Designer不能打开protel生成的pcb?

楼主(2014-06-06):
为什么altium designer不能打开protel生成的pcb?提示:file type not recognized!如下图所示:

楼主:
我的是win7 64位系统,之前32位系统用的是summer 08是可以打开的!现在14到10都不能打开,summer 08版找不到了,求大神解释、、、、、、

楼主:
网上好像很少有这种情况,不知道是不是系统64位的问题、、、、

楼主:
已经解决:09以下的版本就可以了、、、不知道为什么09以上的版本会出现这种情况,不知道是不是破解不彻底、、、、

网友(点评):
AD10开始,插件需要在安装完主程序后手动安装插件(包括你提到的这个导入部分)

网友(点评):
09应该可以吧。不排除你有非标(自定义)的 altium 格式...

网友(2014-07-10):
软件都是高版本向下兼容的,高版本都能打开低版本的东西,除非软件没安装好(包挂插件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