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ffpage 的页码标示错位

楼主(2014-06-06):
自动生成页码之后,页码的位置不对,这个offpage是垂直放置的,如果水平放置的话则页码没有问题。什么原因?如何解决?知道的朋友介绍一下。

网友A:
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,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,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

感谢。

网友A:
临时解决办法就是手动解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临时解决办法就是手动解决

好像只能这样了,很奇怪呢。

网友B:
可能是 ORCAD 軟件沒有考慮到直放的問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能是 ORCAD 軟件沒有考慮到直放的問題。

感谢版主关注。

网友:
复位一下就好了呀

网友:
选中 Offset Relative to Port Name 和 Reset Positions,如果调整好了,重新生成时,就取消 Reset Positons

网友(2014-07-29):
从来没有竖向放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