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怎么设置重新走线后之前走的线自动删除?

楼主(2014-06-06):
请教怎么设置重新走线之前走的线自动删除?才学的新手求指导。

网友(2014-08-13):
你说的是loop么,loop打开的话,重新走你之前走好的线时,之前的线就会删掉,loop在edit control里

网友:
楼上说的是正解,但有时不好用。

可试一下如下选择后删除!
single click 一段trace
double click 两pin之间
tripple click 整个网级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