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PADS Logic新建元器件属性疑问

楼主(2014-06-06):
例如我新建的元件要显示这样子的属性

,我自已建的元器还要修改哪里才能显示出来?总感 觉少了点什么一样?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!

网友A:
要把value值显示出来。

楼主:
谢谢吉迷哥,搞定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把value值显示出来。

吉迷哥,还有个问题 请教一下,就是我每做一种元器件,都勾选上VALUE这一项,如果是这样是不是有点麻烦,还是能做好一个,后面点应用所有元器件就行了?这里特别说明,是不同的电阻和电容等的元器件!麻烦回复一下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吉迷哥,还有个问题 请教一下,就是我每做一种元器件,都勾选上VALUE这一项,如果是这样是不是有点麻烦, ...

在建器件库(比如R0402,C0402)的时候将Value这个属性添加到合适的位置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建器件库(比如R0402,C0402)的时候将Value这个属性添加到合适的位置即可。

嗯,非常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