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老大有 PADS 9.5导出BOM、XY坐标值脚本文件?

楼主(2014-06-06):
哪位老大有 pads 9.5导出BOM、XY坐标值脚本文件 bas格式?以前用9.3的什么问题都没有,现在把那些脚本文件用到9.5上不能用。如有共享一下。

PADS9.5不能用

网友:
放置路径:*:\PADS Projects\Samples\Scripts

楼主:
林老师,你这个软件自带的。有没有可以直接导入就可以用的。

楼主:
是这样的提示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这样的提示的

    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啊?我现在也有这个困惑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啊?我现在也有这个困惑!!!!

是不是没装 Microsoft Office?

网友(点评):
装了呢,2007,忽然就这个问题了!

楼主:
    系统自带的Microsoft Office 2003 没有问题啊; 此问题还没有解决,等林老师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    这个问题相当麻烦啊,我朋友的电脑也不行!

网友:
    有必要用脚本?本来都是很简单的操作啊,一个板子就最后的时候出一次BOM和坐标,不用这么折腾吧

网友(2019-01-17):
    2楼的可以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