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ntor7.9.5 分立Symbol怎样关联一个Cell

楼主(2014-06-06):
查看IC Part映射表,只有IC-A的Symbol的Slot#有值而IC-B、IC-C、IC-D、IC-E、IC-F的Symbol都没有Slot#

网友A:
在你所述Import导入Symbol时,应导入6个Symbol,而6个Symbol是不相同的分割部份,在创建
6个Symbol,应分别添加分割Symbol的属性@NAME
@NAME=ICxxx_part_1
@NAME=ICxxx_part_2
@NAME=ICxxx_part_3
@NAME=ICxxx_part_4
@NAME=ICxxx_part_5
@NAME=ICxxx_part_6
在Part导入Symbol 后,在Assign Symbol栏选中相中一个Symbol,在Logical栏只会显示相应的Symbol引脚属性。

如一个Symbol包含几个Slot,也可用如下方法:
以LM324为例,在Import导入Symbol 时,Number of Slots in component填写4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你所述Import导入Symbol时,应导入6个Symbol,而6个Symbol是不相同的分割部份,在创建
6个Symbol,应分别 ...

非常感谢及时回复,我试试先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在你所述Import导入Symbol时,应导入6个Symbol,而6个Symbol是不相同的分割部份,在创建
6个Symbol,应分别 ...

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,请问@NAME属性怎么添加的可否详细讲解一下,EE795好像没有这个属性名了,再就是EE795画Symbol时好像只能添加一条signal属性,如果要添加GND,VCC,VSS等多个类别,要怎么操作,麻烦详细告知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,请问@NAME属性怎么添加的可否详细讲解一下,EE795好像没有这个属性名了,再就是EE79 ...

在Library Manager界面,Tools>Property Definition Editor新建@NAME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Library Manager界面,Tools>Property Definition Editor新建@NAME

原来如此啊,太感谢了。。。。

再就是EE795画Symbol时好像只能添加一条signal属性,如果要添加GND,VCC,VSS等多个类别的信号属性,请问这个要怎么操作呢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