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修改元件封装的问题

楼主(2014-06-06):
在原理图中想要修改元件的封装,却找不到Miscellaneous Devices.IntLib和Miscellaneous Connectors.IntLib的封装库了,以前可以,是哪个地方的设置出了问题吗?

楼主:
自己顶起!
补充一下:我的系统是XP,ALTIUM版本是8.3(winter 09)

网友:
你对altium designer的库还了解的不多,在选项卡里面找到“library”选项,之后找到安装库选项,然后浏览到它的安装目录example里面找到库,然后安装,推荐自己学会建库,软件自带的库并不实用。

楼主:
谢谢!这两个库是已经安装加载过的,都应包含原理图和封装的,也就是说无论在原理图编辑时放置元件和在PCB图添加元件封装时都应能加载这两个库的,但现在我在原理图编辑时想修改某个元件的封装时却找不到Miscellaneous Devices.IntLib和Miscellaneous Connectors.IntLib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