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大们一个阻抗问题,求帮助

楼主(2014-06-07):
    大家好,现在有这么个情况:如下图所示,这是天线走线截图,此处需要控制50OHM阻抗,前面那段走线好控制,现需要控制那个大圆焊盘的阻抗。请问:我前面那段走线参考第二层做阻抗控制,然后那个大圆焊盘下面几层都挖空做共面阻抗控制是否可行?( PS:这是4层板,板厚1.0MM,大圆焊盘需要直径2.4MM左右,如果下面有参考层的话阻抗会很小,做共面阻抗计算的话大概可以做到50到60欧。)

楼主:
还有做共面阻抗的话,焊盘下面都挖空就没有屏蔽层了,信号会不会在这里就很不好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