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大们一个阻抗问题,求帮助

楼主(2014-06-07):
     大家好,现在有这么个情况:如下图所示,这是天线走线截图,此处需要控制50OHM阻抗,前面那段走线好控制,现需要控制那个大圆焊盘的阻抗。请问:我前面那段走线参考第二层做阻抗控制,然后那个大圆焊盘下面几层都挖空做共面阻抗控制是否可行?( PS:这是4层板,板厚1.0MM,大圆焊盘需要直径2.4MM左右,如果下面有参考层的话阻抗会很小,做共面阻抗计算的话大概可以做到50到60欧。这个焊盘是天线顶针焊盘,不是板载天线焊盘)

网友A:
焊盘外界天线的,不用做阻抗,把焊盘弄小点,1.5毫米直径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焊盘外界天线的,不用做阻抗,把焊盘弄小点,1.5毫米直径就行了

你好,是顶针封装需要这么大的焊盘。之前做了版焊盘没做阻抗控制的,信号很差,天线不经过那个大焊盘直接从前面的电容引出的话信号会好很多,现在怀疑是信号走到大焊盘是阻抗变化太大了。

网友A:
天线和周围的地  间隔有30mil吗?没有30mil 以上  电容效应很明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天线和周围的地  间隔有30mil吗?没有30mil 以上  电容效应很明显

间距是20MIL,同样的间距用1.0mm直径的焊盘的时候就没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最好不要这样做,阻抗一定要控制好。否则信号输出会有一定的干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