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样能够调出几十毫伏的电压

楼主(2014-06-07):
怎么样能够调出几十毫伏的电压??请高手指点下

网友:
电阻分压,我想你应该电流不大,否则会使用大电压

楼主:
电阻分压纹波比较大

楼主:
调75MV电压 差不多有50MV的纹波 频率为6M 不知道怎么滤掉

网友:
应该是后端的纹波,加电容滤波,注意电容的谐振频率

楼主:
就是不知道怎么去算滤波电容的值,纹波频率为6M,我就依据自己经验加了0.1uF电容(不行),电容加大加小也不行。(我是初学者问的有点傻,请见谅)

网友:
查资料,或者你找下spicap这个软件,你用0,1是滤不掉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是不知道怎么去算滤波电容的值,纹波频率为6M,我就依据自己经验加了0.1uF电容(不行),电容加大加小也 ...

1 我之前跟你说的SPICAP的完整型号是SPICAP3,但是这个软件比较差,很多的电容都没有,请可以到这个地方去下载TDK的,内容比较的丰富http://product.tdk.com/en/technicalsupport/seat/

2 因为电容存在引线电感,也就是ESL,你计算复阻抗,当C和ESL相等(相抵消)的时候这个点就是谐振频率点,小于此点电容为容性,大于此点为感性,一般把需要滤除的频率设置在谐振点附近,这样的阻抗最低。因为每个电容的ESL是不同的,对于这些不需要计算,你只要知道这个就可以了。一般通过软件来选择。

3 我上传了一个图片,这个是用软件看的C0603 X5R 1UF 的阻抗曲线,在6M的时候小于0.02R,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,具体的你可以自己用软件来看。

4 这里只是提供了理论的说明,因为并不清楚你板子的具体情况以及你的测量情况。

网友:
电阻分压不可能会有这么大的稳波,分压后的稳波是按原电压等比例缩小的,很大可能是示波器本身测量的噪声,可以试试示波器直接量GND的稳波来确认

楼主:
是示波器的问题,谢谢2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