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ltium fanout 的问题(新手提问)

楼主(2014-06-07):
我是新手,正在自学altium,我每次执行 fanout就会出现如图所示的情况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请熟悉这个操作的同学告诉我一声。非常感谢。
这个软件是不是在扇出的时候不能选择什么类型的VIA?

那这个fanout与PCB rules and constraints Editer (图二)中的 fanout control 有什么联系吗?

网友A:
    过孔大小要预先设定好,就木问题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过孔大小要预先设定好,就木问题!

    有设定好的哦。有4/10,8/16 ,10/20的它就自动扇出的是10/20的,请问还有其他地方没有设置吗?

网友:
    你直接先设置默认的过孔大小,在规则设置里面设置,有最大值,最小值,和默认值,默认值就是自动扇出时采用的过孔大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