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大们一个阻抗问题,求帮助

楼主(2014-06-07):
     大家好,现在有这么个情况:如下图所示,这是天线走线截图,此处需要控制50OHM阻抗,前面那段走线好控制,现需要控制那个大圆焊盘的阻抗。请问:我前面那段走线参考第二层做阻抗控制,然后那个大圆焊盘下面几层都挖空做共面阻抗控制是否可行?还有做共面阻抗的话,焊盘下面都挖空就没有屏蔽层了,信号会不会在这里就很不好了?( PS:这是4层板,板厚1.0MM,大圆焊盘需要直径2.4MM左右,如果下面有参考层的话阻抗会很小,做共面阻抗计算的话大概可以做到50到60欧。这个焊盘是天线顶针焊盘,不是板载天线焊盘。之前做了版焊盘没做阻抗控制的,信号很差,天线不经过那个大焊盘直接从前面的电容引出的话信号会好很多,现在怀疑是信号走到大焊盘是阻抗变化太大了。)

网友A:
你可以全部一起做共面阻抗,不要一部分这,一部分那的,共面的最底层是完整的地,不挖空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全部一起做共面阻抗,不要一部分这,一部分那的,共面的最底层是完整的地,不挖空的

你好,那样计算出的阻抗值达不到要求的啊,走线的阻抗会偏高,焊盘的阻抗会偏小。

网友:
    这么一小段距离 阻抗要求没那么高了,我现在设计都是走线阻抗控制好,在焊盘那边都是挖空处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好,那样计算出的阻抗值达不到要求的啊,走线的阻抗会偏高,焊盘的阻抗会偏小。

    线宽和焊盘(贴片元件)一样,调整到GND的距离,应该是可以满足你的阻抗要求。另外你的大焊盘太大了,可以适当减少一点。

网友:
    圆焊盘处内层挖空,只留最底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