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这是什么情况?

楼主(2014-06-07):
老是出现这种情况,不知是什么原因。

网友:
话说楼主,还没有把打地孔的秘籍释放出来给我学习学习呢?
老是出现这个情况,跟盗版的关系。
你可以按“I”键修复,可以得到缓解。

网友:
用route 打开再保存试一试。

网友A:
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,某个时候走到某一步就死掉了,应该是文件坏掉了。找到较早之前保存的,重新做一下这段时间的工作,有的时候就是好的。说明是在某个时刻软件出了问题,或者硬盘出了问题,文件坏了。所以教训就是要隔一段时间保存一些版本。用SVN就最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,某个时候走到某一步就死掉了,应该是文件坏掉了。找到较早之前保存的,重新做一下这段 ...

想了很久,直接将此文件导出2007ASC文件,再导入到9.5中就不会有此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