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erta 5AGXBA5 原理图设计问题

楼主(2014-06-07):
    alerta 5AGXBA5 原理图设计的时候VERFB?AN0没用的时候,忘记接地或对应的电源了。
板子已经做出来了,这样会有什么影响???
谁知道的出来说下,谢谢!
    如果有问题就不去贴主芯片了。一个主芯片几千块啊。

网友A:
    你应该看过altera的原理图 或说明的。VERFB这个接DDR如DDR DDR2等多要接这个。你所在的那个bank对应的VERFB没有DDR就不用接。
    你那个系列的FPGA没有用过,CYCLONE的是可以不接的或当IO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你应该看过altera的原理图 或说明的。VERFB这个接DDR如DDR DDR2等多要接这个。你所在的那个bank对应的VERFB ...

我是用SDRAM不用DDR
    我看里面说:不用的时候,接对应的电源或地;
    但是我板子做回来了,没接,
    行吗??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我是用SDRAM不用DDR
    我看里面说:不用的时候,接对应的电源或地;
    但是我板子做回来了,没接,

    试试吧,不行可以搞成弱上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试试吧,不行可以搞成弱上拉。

    可以用软件去配置这几个IO口吧???
这些口可以配置成 高电平 低电平 或高阻
    那我配成地电平,应该就可以了吧???
    大神这行吗??

网友B:
    LZ你用Arria V 跑SDRAM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LZ你用Arria V 跑SDRAM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?

呵呵 ,是有点浪费,软件那边说DDR3的没办法做。
    我这个问题您知道可以吗???
    可以用软件去配置这几个IO口吧???
    这些口可以配置成 高电平 低电平 或高阻
    那我配成地电平,应该就可以了吧???
大神这行吗??

网友B:
    没有用DDR的就将其普通IO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有用DDR的就将其普通IO就好了

设计说明中,有说 如果不用这些口,要接对应的电源或地,那现在悬空可以吗????

网友B:
    我没有用过 Arria V 的东西,Cyclone 的东西是可以这样接的。
在pin connection guideline 里面是这么说的:If VREF pins are not used, the designer should connect them to either the VCCIO of the I/O bank in which the pin resides or GND。
实在是不放心那就在打一版PCB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没有用过 Arria V 的东西,Cyclone 的东西是可以这样接的。
    在pin connection guideline 里面是这么说的 ...

板子贴好了 到时候调试看看

网友C:
    没那么多事儿,而且人家用的英语单词是should,又不是must。
这种只是厂家为了保证做出的产品可靠性更高而已,可有可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没那么多事儿,而且人家用的英语单词是should,又不是must。
这种只是厂家为了保证做出的产品可靠性更高而 ...

大神 那就说,其实用的话还是可以的??

找到安慰了,呵呵

网友:
    看英文呗,should啊should,不是must。功能不受影响,但是稳定性要自己测试了。

网友:
    直接问Altera的技术支持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