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具体问题:组合逻辑在CPLD中的现象

楼主(2014-06-07):
请教大家一个实际问题:
DS[1:0]是cpld的两个输入信号,经过如下代码锁存:

always @(posedge Clk or negedge nReset)
begin
        if (!nReset) begin
                DSXout <= 1'b1;
                NDSX <= 1'b1;
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else begin
                 NDSX <= & DS;
                DSXout <= NDSX;
                end
end
为何会在导入FPGA后的signaltap上看到如图1所示的情况??按照我的理解,虽然&DS作为组合逻辑可能有不稳定的地方,但也应该是竞争冒险那种情况、高低电平切换的边缘出问题??因为我在CPLD信号输入的源端用示波器点了,输入并没有毛刺(如图2,探头接地粗糙所以过冲大),那么该如何分析问题的来源,是逻辑写法问题还是CPLD管脚接触不良呢...求赐教!

图1,最上面的信号是下面两个相与

图1,最上面的信号是下面两个相与

示波器点的信号

示波器点的信号

网友:
你这个CLK是有源晶振 或 PLL的时钟吧?
你先把异步信号DS打2次DFF,在把它送到NDSX。
reg[3:0] DS_Q
always(posedge CLK or...)
...
else
begin
DS_Q[3:2]<={DS_Q[2],DS[1]};
DS_Q[1:0]<={DS_Q[0],DS0]};
end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把DS_Q[3] && DS_Q[1]  送给你上面的NDSX 寄存器。然后再来测测输出波形。再来看看你的探头接地点位置,探头环路面积是不是合适。就按最近接地和最小环路测下波形,还是这样吗? 还是得话应该和CODE没有关系。

那在看看PCB设计,VCCIO的滤波电容?

对了你把时基看看。下拉多少时间?ns级别?

网友:
signaltap测的只要是符合LVTTL LVCOMS他们的阀值对器件来说就是个0或1;
先确认下你的信号频率有多高,10ns级别? 测试方法对吗?

看样子你的示波器应该不错,不是我那种坑爹的示波器。100M的带宽最多看看20M差不多,50M完全正弦。如果是泰克的话还是有方波的样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