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的ad采集输入信号处理!如何把0--10v转成0--3.3v

楼主(2014-06-07):
stm32 采用芯片自带的ad模块。可是输入信号是0--10v的模拟电路?而系统自身的参考是3.3v的。有没有实用的方案把输入信号转成0--3.3v的?以前没做过。求高手指点!

网友:
注意频率,可以使用反向放大到0到3,3

网友:
直接分压电阻不就行了

网友:
电阻分压+opAmp电压跟随器电路

网友A:
楼上的都没有注意是负电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上的都没有注意是负电压

是我写的有误。不是负电压。是都是正电压。0-10v转0-3.3v.不好意思!

网友(点评):
總有一天你會被搥的。>_<|||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我写的有误。不是负电压。是都是正电压。0-10v转0-3.3v.不好意思!

如果都是正电压的话,那就直接电阻分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我写的有误。不是负电压。是都是正电压。0-10v转0-3.3v.不好意思!

我之前用手机上的,我认为是负电压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上的都没有注意是负电压

如果有负电压,把opAmp的bias设为1.65v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有负电压,把opAmp的bias设为1.65v就可以了。

可否说明原因,为啥是1。65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有负电压,把opAmp的bias设为1.65v就可以了。

sorry ,我明白了
此处还可以用三极管,更省成本。

网友C:
这个可以先把电压用电阻分压,比如1/6对应0-1.65,在吧运放接成那种1.65V偏执的差分结构这样就不怕正负。你自己确定下分压和运放倍数吧。另外加下二极管保护下端口。
MCP602,MCP6002,TLC2272这几个应该多可以满足你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可以先把电压用电阻分压,比如1/6对应0-1.65,在吧运放接成那种1.65V偏执的差分结构这样就不怕正负。你 ...

能不能上个原理图呢?确实没具体做过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能不能上个原理图呢?确实没具体做过!

你现在没有负值了,你可以直接分压+小电容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