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求学习!电平转化芯片和电源怎么区别?

楼主(2014-06-07):
    我老感觉是一个东西咧

网友A:
    你应该是问电源芯片吧,电源芯片强调功率,电压和电流满足需求。电平转换强调电压,电流比较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应该是问电源芯片吧,电源芯片强调功率,电压和电流满足需求。电平转换强调电压,电流比较小

哦,学习了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