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耦NECPS-2501与HCNW139有何区别?

楼主(2014-06-07):
光耦NECPS-2501与HCNW139有何区别?
为什么在驱动继电器时前级要加光耦隔离?

网友:
区别,自己去查规格书。为啥要加光耦,应该跟你的系统有关系

网友:
管腳數目不同!

网友(2015-02-10):
PS2501便宜,普通光敏三极管输出,不过现在好像停产了,可以选用亿光的EL2501或者EL817,更加便宜,供货足。139达林顿管输出,输出电流比较大,但是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