欢迎高手批评指正

楼主(2014-06-08):
第一次画的最小系统板,有任何问题欢迎各位高手批评指正,截图如下图,同时带有附件下载便于查看,小弟先谢过

最小系统板

最小系统板

Altium Designer软件

网友A:
上pads的,估计会很多人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pads的,估计会很多人看

额,,好吧。。PADS我还不熟额,,粗略看一下,你觉得这个图有哪里需要改进的呢?

网友A:
图片不是很清楚
10和晶体,是否有干涉
2 MINI-USB的4个接地脚没有接GND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图片不是很清楚
10和晶体,是否有干涉
INI-USB的4个接地脚没有接GND

非常感谢你的建议,,R10是1MΩ的电阻,,滤波的,,应该是这么放的吧,,第二点我确实没有注意,,呵呵,,谢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你的建议,,R10是1MΩ的电阻,,滤波的,,应该是这么放的吧,,第二点我确实没有注意,,呵呵 ...

R10如果你是1M的,那个也不要叫滤波。是起振电阻,用于设置内部的反相器工作在线性区域。如果你要装的话,应该跟晶体有干涉了。

网友(点评):
不在同一个层

网友A:
不在同一层,那就不会有干涉。但是生产就会麻烦了,除非手工焊接。不同层,焊盘边沿大于5mm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在同一层,那就不会有干涉。但是生产就会麻烦了,除非手工焊接。不同层,焊盘边沿大于5mm

哦 这样子啊,,我是手工焊的,起振电阻在顶层,起振电容和晶振都在反面,都是自己做着玩的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