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DMI在设置为1080P时,会有偶尔短暂不显示现象,会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14-06-08):
TV-BOX产品,HDMI在设置为1080P时,会有偶尔黑屏(或者蓝屏,反正就是电视没信号时的颜色),四组差分线走得不好会不会引起这个现象?

网友A:
    肯定会,每对差分线 要包地处理。

网友:
    不会,软件问题

网友B:
    几年前碰到这个问题,后修改软件解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肯定会,每对差分线 要包地处理。

有包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几年前碰到这个问题,后修改软件解决

兄弟,能说一下是软件哪里的问题吗?我也让我们软件改改看,谢谢啊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兄弟,能说一下是软件哪里的问题吗?我也让我们软件改改看,谢谢啊

更新了驱动,具体细节不清楚,好像是YUV的模式改成了RGB的模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更新了驱动,具体细节不清楚,好像是YUV的模式改成了RGB的模式。

好吧,这个问题比较难解决,我联系一下厂家

网友:
    这不能一概而论吧。闪屏的原因很多。

网友:
    你是 什么格式转化的?

网友C:
    用什么平台呢?DDR是多少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用什么平台呢?DDR是多少呢?

    A20,DDR频率384

网友C:
    软件问题,查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软件问题,查吧

兄弟,你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?有没有一个大致的方向?

网友D:
大多属于软件上的兼容性问!我也是有在做A20 但没有发现这种情况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大多属于软件上的兼容性问!我也是有在做A20 但没有发现这种情况!

是不是软件驱动不是最新的

网友C:
我见过,是内存的buffer不够引起的,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见过,是内存的buffer不够引起的,

谢谢提醒,我明天让软件核查一下。

网友C:
buffer 不足引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buffer 不足引起的

HDMI显示的BUFFER?是不是软件改一下就可以了?

网友C:
DDR 数据总线,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DDR 数据总线,

我用的是两片512M,2 X 16位

网友:
把DDR调高点,看看

网友(2017-01-25):
楼主您好,请问这个问题后续是怎么解决的,能否告知一下,谢谢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