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xdesigner Block

楼主(2014-06-08):
最近在试着深入坐层次电路图的设计
我发现很怪的一个现象,我在一张图里面画了个block,添加好管脚等等,然后使用Push命令,进入到block的原理图里面,自动添加了几个port,一切蛮好的。
问题是当我下次再次进入时,又再次把所有的port自动添加了一遍。

表示非常痛苦啊。

请问这是哪里设置不当,还是出错的表现?

楼主:
貌似是自己建的层次端口的问题,后来导入了系统的例子里面的example的中心库,就好了。
但是为啥自己建的端口不能用的根本原因,不得而知

网友:
在创建层次方框图(Block)时,放置PORT时不能放置?PORT的下层菜单为灰色,很郁闷,请大虾赐告!谢!

网友:
菜单里的项目是要你自己添加的。那些符号是库里的,你需要在设置菜单里进行预设定。首先你得有库,然后将库里的元件符号挂到该菜单分类下。

网友:
    按照楼上的试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