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V转15V芯片

楼主(2014-06-09):
求5V转15V芯片
转化速度不能太慢,延迟时间不能超过0.5微秒
价格不能太高

网友:
三极管上拉到15V,怎么样?

网友:
    SY8720不知道  你看看

楼主:
    三极管上拉
速度太慢
    SY8720我没查到资料 好像是个电源芯片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三极管上拉
速度太慢
SY8720我没查到资料 好像是个电源芯片啊

    三级速度多事标称几百M的,你用传递信号几十M多没有问题 还嫌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三级速度多事标称几百M的,你用传递信号几十M多没有问题 还嫌慢。

三极管上拉就跟普通的OC门一样
    我用过
方波信号的边沿变成倾斜的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三极管上拉就跟普通的OC门一样
我用过
方波信号的边沿变成倾斜的了

    还有种东西叫加速电容,你查下。
    倾斜了应该是其他问题。

网友:
    同意楼上,另外上拉和输出电容也需要考虑

网友(2014-07-23):
    三极管怎么倍压到15V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