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早上好 请给位师傅看一下这个漏电问题主要出现在哪里?

楼主(2014-06-09):
大家好   这个电路是给LED供电的供电IC,由36V降压到10.6V,A 为IO口,AD检测点,主电正常的时候ad检测我设置是3.1V以上为正常,现在出现了这个问题,就是这个点,偶偶会出现一个很低的脉冲,已经低于了主电的电压,但是这个时间极短,因为检测到了这个脉冲,导致单片机就误判认为没主电,所以就产生了误动作,实际上是有主电的,所以请问大家,这个脉冲大概是哪里来的,因为以前我们也是用到的2576没发现这个问题,所以导致有点无从下手,请大家帮忙看一下

网友A:
如果 D4 1N4007 只是為防止接線錯誤的逆向保護,試著先把它短路掉看看。

网友B:
请问一下,105UH的电感是多大?好像没有这样描述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 D4 1N4007 只是為防止接線錯誤的逆向保護,試著先把它短路掉看看。

嗯  好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问一下,105UH的电感是多大?好像没有这样描述的?

是105uH

楼主:
我现在把这些报没主电故障的灯具拿了下来   单独用示波器打,没发现那个脉冲,但是很多灯具都挂在主机上测试,却偶偶会报,而且是不固定的同一个,真奇怪

网友C:
电感后面放个104电容试试   单片机增加冗余校验  延长低电平时间再做判断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现在把这些报没主电故障的灯具拿了下来   单独用示波器打,没发现那个脉冲,但是很多灯具都挂在主机上测 ...

那个电感,可能是我自己搞糊涂了,你用的就是105uH的,因为我看这些都是非标的。
你用示波器测量,是用触发方式测试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个电感,可能是我自己搞糊涂了,你用的就是105uH的,因为我看这些都是非标的。
你用示波器测量,是 ...

我用示波器一个夹地   一个直接夹IO口那里的AD检测那里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电感后面放个104电容试试   单片机增加冗余校验  延长低电平时间再做判断

他现在这个不是经常报   是偶偶报一下   然后自己又恢复正常了,  最难的是我还没发现是同一个灯具报,也就是说这次是这报  ,下次就是另外一个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电感后面放个104电容试试   单片机增加冗余校验  延长低电平时间再做判断

等下我换个电容上去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用示波器一个夹地   一个直接夹IO口那里的AD检测那里

按道理,MCU的AD可以检测到,示波器应该绰绰有余,为何你检测不到?那你用示波器夹住的时候,MCU有检测到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电感后面放个104电容试试   单片机增加冗余校验  延长低电平时间再做判断

原则上,陷波脉冲用小电容是毫无作用的。延长低电平的检测时间或者是多次检测是可行的。只不过,我很奇怪的是为什么用示波器抓不到?还是楼主使用示波器的方法不对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原则上,陷波脉冲用小电容是毫无作用的。延长低电平的检测时间或者是多次检测是可行的。只不过,我很奇怪 ...

我也觉得奇怪,示波器使用应该是对的,刚才我们发现她不是同一个灯具报故障   而是一下这个一下那个报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也觉得奇怪,示波器使用应该是对的,刚才我们发现她不是同一个灯具报故障   而是一下这个一下那个报

你还是先明确问题,就是找到波形,然后再来解决。用软件解决也可以弥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还是先明确问题,就是找到波形,然后再来解决。用软件解决也可以弥补。

嗯  现在我在达环境

网友D:
“偶偶会出现一个很低的脉冲,已经低于了主电的电压”,这句话应该是你因为后面起控了的猜想,如果真有低脉冲,那就有可能电源部分电路问题或后面有不稳定的大负载,也有可能设计这个3.1v刚好在临界点,或检测太灵敏,将C6加大试试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嗯  现在我在达环境

楼主,如果问题解决了,也放出来分享一下嘛

网友:
1,先检查一下PCB,C3这个电容放到哪里了?应该在反馈电阻的后面。
2,检查后端的负载,也许功率不够导致的瞬间供电不足。
3,检查保险丝,0.75A电流太小,2576供电是2A的,保险丝不符合要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“偶偶会出现一个很低的脉冲,已经低于了主电的电压”,这句话应该是你因为后面起控了的猜想,如果真有低脉 ...

嗯  谢谢你的解答 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

楼主:
谢谢给位的解答  ,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,当初用示波器在哪里抓了半天,始终抓不到那个低脉冲,原来是我的这个灯具向上位机上传状态的时候,要经过配电箱,此时是用配电箱将信号转为485上传的,问题就出现在配电箱处理灯具状态的时候,上传给上位机错误的信息了 ,谢谢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