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开关电源电路,仿真时间长度不同,结果也不同,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4-06-09):
    最近在学习开关电源,根据教材画了个电路图:

瞬时仿真时,仿真时间长度分别为1ms、2ms、3ms、4ms的仿真结果是很不相同的。

PSpice工程文件

楼主:
    仿真参数界面和仿真结果

楼主:
       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?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?
        请不吝指教,谢谢!

网友:
蠻正常的 ,
這也是為什麼要看 " 暫態分析 "來觀察電路起始運作的狀況 , 及後面達到穩定期 , 各階段的變化

楼主:
    按道理来说,时长1ms的应该和时长4ms在0~1ms的阶段相同的。可是仿真结果完全不是这样的。我就是奇怪这点。

网友:
電路運作不一定一起始就達到穩定期 , 通常在初始期, 震盪較大 , 隨時間而慢慢收斂.
收斂速度和阻尼係數有關.
萬一是負阻尼 , 那反而會造成震盪加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