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91sam9263平台外部RAM初始化失败

楼主(2014-06-09):
        首先说明产品硬件组成:AT91SAM9263+2PCS SDRAM +1PCS Nandflash,linux系统。
        其次产品已量产。
        第三,个别产品会出现运行一段时间后,无法启动故障。通过Debug监测启动信息,上电后,只显示Romboot。所以可以断定uboot未引导成功,故宕机。通过查看系统复位信号、主晶振、SDRAM的时钟信号都正常,可以断定是Nandflash故障。我的问题是:
        1、Nandflash出现这样故障的可能原因是什么?
             比如:坏块、还是其他?
        2、产品如此构架是否合理?
             是否需要将uboot、uimage存放在其他存储器内,yaffs文件存放在Nandflash上?

网友:
有可能是Nand的ECC问题,一定是硬件导致要和软件一起解决,

网友:
不一定是硬件问题,要和软件一起分析,

网友A(2014-07-10):
有没有换个NandFlash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换个NandFlash试试

这个问题比较综合,有时更换Nandflash可以,有时需要更换SDRAM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问题比较综合,有时更换Nandflash可以,有时需要更换SDRAM

你把at91sam9263的时钟速度降下来看看,降时钟速度的时候要注意保证SDRAM的刷新频率

网友:
这个你这样试验一下 读的时候  不能写 写的时候不能读 在看一下  有没有改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