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请进,查看加密skill代码问题

楼主(2014-06-09):
4金币
本人手上有几个skill (xxx.il)  但是没有密码 用文本打开后是一堆乱码,  请问用什么方法破解可以查看到skill的代码吗?(主要是想学习下改skill的写法)
很急     望高手指教

网友A:
即使有密码也没有办法解密出源代码
有密码只表示你能使用这些.il文件而已

网友B:
    用compress函数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用compress函数……

    请问具体应该怎么做?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即使有密码也没有办法解密出源代码
    有密码只表示你能使用这些.il文件而已

    那我没有密码能不能使用这些skill? 具体应该怎么做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那我没有密码能不能使用这些skill? 具体应该怎么做?

    如果不知道密码, 那么这些.il文件对你来说就毫无意义,看不到源码也不能使用

    附:
        allegro skill 命令中提供了对.il文件加密的指令 - encrypt(输入文件 输出文件 密码)
        但是它没有提供解密的指令

      如果知道密码, 也知道.il文件内的程序名及参数调用的话,通过以下方法就可以使用.il文件:
            load("文件名.il" "密码")
            程序名(参数1 参数2 ... )

    另:
         3楼所说的 compress 命令
       我对这个命令的理解是, 这个命令只是用来删除.il文件(没加密的)中的缩进和注释项的,可以以此来减小.il文件的大小
       至于有没有其它用法就不清楚了

网友C:
    encrypt两种方式:

    1.encrypt(输入文件 输出文件 密码)
    2.encrypt(输入文件 输出文件)  -----默认加密

    第一种是没有什么办法了,
    第二种可以用compress 命令以lisp语言方式解密同时压缩,
    compress(输入文件 输出文件)

    解密压缩后,代码没有注释,没有缩进,比较难以阅读。

网友(2015-05-20):
引用 网友C:
    encrypt两种方式:

    1.encrypt(输入文件 输出文件 密码)

    以学了一招,谢谢了

网友D:
    这些代码将来会全部写入到内存里面的吧?设法把内存里的信息导出来应该是个方法吧。

网友(2016-12-12):
引用 网友D:
    这些代码将来会全部写入到内存里面的吧?设法把内存里的信息导出来应该是个方法吧。

    按照这个理是可以的,应该有人可以破解出来

网友(2017-05-02):
    skill加密了打开出现乱码是可以解密的!因为每一种加密文件都对应着解密,编译和反编译同时存在,虽然我们看到的加密文件是乱码,但是电脑可以识别并运行,这说明cadence有一种算法可以将加密的文件读取到。但是为什么很多人说一旦加密的skill就无法解密了呢,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过程是如何做到的,根据目前我所知道的信息,加密的skill可以解密,前提是这个加密的文件没有密码,但是解密出来的文件没有注释,楼上说了好多了。既然没有密码的可以解密,那么我推断有密码的skill一定也可以解密,只是cadence没有告诉我们使用哪个命令或者那种算法而已

网友(2022-04-26):
    请问有没有解密的脚本啊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E:
    网上有一个现成的代码,可以把无密码的il转回来。。除了备注没了。格式啥都还是挺好的 。

    有加密的skill 可有现成的代码? 高价回收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    有加密的skill 可有现成的代码? 高价回收

    大佬,你是指goole有 可以解有密码的skill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用compress函数……

    请问这个对于有加载密码的skill也可以?

网友:
    大佬,你是指goole有 可以解有密码的skill?

    那有密码的解密方式有没有途径获取啊

网友(点评):
别想些有的没的了,skill存在这么多年了,你觉得只有你在想这种事么,这么多年网上没有公开不是没有原因的,即使你想花钱获取方法这个代价也不会在你能接受的范围内的!还是多画板赚钱吧!

网友(2022-05-26):
    实话实说,我也想知道 。哈哈 !

    之前倒是找别人破解加密了的 il文件收了50还是70来着,反向工程别人有自己一套工具不会卖的,就算买价格你都不会接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