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9.5 logic 如何打开orcad16.3的dsn

楼主(2014-06-09):
    请教pads9.5 logic 如何打开orcad16.3的dsn

楼主:
    会的给个方法

网友:
    将16.3的DSN文件转成16.2   然后就可以打开。

网友:
    把ORCAD16.3的DSN文件另存为ORCAD10.5的DSN文件,然后用PADS LOGIC导入ORCAD10.5的DSN文件就行

楼主:
    将16.3的DSN文件转成16.2,在通过PADS导入的方法已经试过,不行!pads支持ORCAD10.5的版本输入。 orcad16.3另存为没有10.5这个版本的选项。

楼主:
    难道要一层层的往下转?

网友(2015-05-21):
引用 楼主:
    将16.3的DSN文件转成16.2,在通过PADS导入的方法已经试过,不行!pads支持ORCAD10.5的版本输入。 orcad16.3 ...

    可以的,我都是這樣轉,沒有失敗過.

网友:
    ORCAD 16.2以下版本可直接导入PADS Logic

网友:
    ORCAD 16.2以下版本可直接导入PADS Logic。可行,试过了。

网友:
    同意楼上的,我也是这样转的。

网友(2015-07-14):
    另存为16.2后,在pads logic中用inport方式导入

网友(2015-09-01):
    天哟绿化建设的破灭 jo斯蒂芬vlkusdfnvkljdsfn;可容纳分;圣诞快乐就过了圣诞节goi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