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logiC画元件时同封装阻值疑问

楼主(2014-06-09):
  大家好,在pads logiC画元器件时,封装一样的但是阻值不一样,是不是在属性VALUE里面添加好,后面再一个一个改,还是要建多个元器件?如果一个一个改是不是太麻烦了?还是我哪里没做对?请高手 指点一下。另外还想问一下在管脚类型里这些属性有什么区别?

网友A:
我是每种都做一个器件的,反正改几个值而已,以后用起来非常方便。如果一个一个改,我觉得后期有一些指的操作时不好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是每种都做一个器件的,反正改几个值而已,以后用起来非常方便。如果一个一个改,我觉得后期有一些指的操 ...

嗯,受教了@!

网友B:
一个元件一个对应, 属性中一般还有 公司料号电压公差信息.
这样做出的原理图出 BOM 时非常方便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个元件一个对应, 属性中一般还有 公司料号电压公差信息.
这样做出的原理图出 BOM 时非常方便.

嗯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