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ogic 出网标前DRC

楼主(2014-06-09):
弱弱问一句:pads LOGIC在生成网标前怎样进行DRC检查啊?pads在logic这块是否有这个功能?谢谢!

楼主:
有人帮忙建议下么?

网友:
File-->Reports-->Connectivity可用于检查有没有异常的网络连接,比如将某一非off-page属性的网络(一般是没有显式/可见名称的网络,比如$$$开头的网络如$$$7656)与一off-page网络(有显式名称的网络比如SAW_GSM_RX_HB)连在一起。

不过,主要还是靠自己检查网络的连接关系以及器件封装等,这是任何工具都检查不出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