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啥型号温湿度传感器I2C接口

楼主(2014-06-10):
温湿度传感器

网友:
瑞士的sht20?

网友A:
我也是同樣的問題,看不清楚!

從照片來看,封裝表面好像有塊金屬。

比對 SENSIRION SHT20 的芯片資料看起來是不太像,反倒是有點像 Maxim-Dallas 的 DS600,不過看管腳形狀又不太像。

网友:
走线布局都是SHT20手册的参考图

网友:
SHT的  上网多查一下资料

网友B:
割个槽子干嘛用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割个槽子干嘛用的

参考热力学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参考热力学问题

这个好,刚好改进下我的电路,这个割槽防止导热的作用吧

楼主(2014-07-11)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是同樣的問題,看不清楚!

從照片來看,封裝表面好像有塊金屬。

到底是啥芯片呢?不是SHT2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