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GA扇出

楼主(2014-06-10):
请问在cadence中BGA扇出的话,怎生设置其扇出VIa的大小啊,求高手指教啊

网友A:
你发错地方了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4-07-16):
引用 网友A:
你发错地方了。。。。。。

点击route——create   fanout,在options中有个via选项,选择你需要用到的孔径大小就好了;注意,这个孔必须先添加到physical中才能调用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