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FB问题

楼主(2014-06-10):
电源fb取电来自哪里     是负载端还是就近取电    layout注意事项是什么

网友:
DC-DC电源输出的电容端,并且layout要保证远离干扰。

网友:
参考图片很好的DC/DC布局

DC/DC

DC/DC

网友:
楼上的是规格书给的参考布局,可以用来参考一下
但是,个人觉得并不太好
SW从C1中间穿过,此处必须用0805以上的封装,如果是0603以下的,将无法穿过。
这副图片---取自网络,感觉layout比较好。

网友:
参考图片很好的DC/DC布局, 实际上参考给的不一定是最好的
你只要遵守电源LAYOUT基本原则 实际效果不会差很多

网友(2014-07-22):
DC-DC还好吧,一般布局即可。AC-DC这个倒真是要仔细推敲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