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版本切换问题 ,

楼主(2014-06-10):
5金币
为毛我的版本切换的会是这个样子的呀  搞好久了都还没搞好  win7系统下

网友:
试试右击切换工具,然后点击以管理员的身份运行,然后再切换试试

网友A:
    把下面的文字,貼到筆記本然後另存bat 執行檔,就可以切換了

set CDSROOT=C:\Cadence\SPB_16.3
    set CHDL_LIB_INST_DIR=C:\Cadence\SPB_16.3
set CONCEPT_INST_DIR=C:\Cadence\SPB_16.3
    set Path=%SystemRoot%\system32;%SystemRoot%;%SystemRoot%\System32\Wbem;C:\PROGRA~1\ULTRAEDT;C:\Cadence\SPB_16.3\tools\specctra\bin;C:\Cadence\SPB_16.3\tools\pcb\bin;C:\Cadence\SPB_16.3\share\pcb\selfstudy\bin;C:\Cadence\SPB_16.3\tools\jre\bin;C:\Cadence\SPB_16.3\tools\libutil\bin;C:\Cadence\SPB_16.3\tools\bin;C:\Cadence\SPB_16.3\tools\fet\bin;
C:\Cadence\SPB_16.3\tools\pcb\bin\allegro.exe

    要開哪個就把路徑換ㄧ換就好了,例如15.7 的版本是這樣

set CDSROOT=C:\Cadence\PSD_15.7
set CHDL_LIB_INST_DIR=C:\Cadence\PSD_15.7
set CONCEPT_INST_DIR=C:\Cadence\PSD_15.7
set Path=%SystemRoot%\system32;%SystemRoot%;%SystemRoot%\System32\Wbem;C:\PROGRA~1\ULTRAEDT;C:\Cadence\PSD_15.7\tools\specctra\bin;C:\Cadence\PSD_15.7\tools\pcb\bin;C:\Cadence\PSD_15.7\share\pcb\selfstudy\bin;C:\Cadence\PSD_15.7\tools\jre\bin;C:\Cadence\PSD_15.7\tools\libutil\bin;C:\Cadence\PSD_15.7\tools\bin;C:\Cadence\PSD_15.7\tools\fet\bin;
C:\Cadence\PSD_15.7\tools\pcb\bin\allegro.exe

网友:
    可能是你的环境变量有问题

网友:
    需要做一个脚本,类似像3楼那样的,ENV文件夹不要共用两个版本,所以ENV文件夹也加进去比较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下面的文字,貼到筆記本然後另存bat 執行檔,就可以切換了

set CDSROOT=C:\Cadence\SPB_16.3

谢谢大神指导,回去看看先哈,谢谢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