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志们,原理图最后关掉的时候老是会出现这个错误提示,是哪里错了呀。

楼主(2014-06-10):
谢谢

楼主:
jimmy大神求救呀,新画的原理图,在保存关闭之后老是出现这种情况

网友A:
爱莫能助呀。

以下是可能的原因:

1,软件安装有问题(也可能是软件包本身就有问题,破解版或精简版通常被人做过手脚)

2,操作习惯问题(导致存在数据库错乱)

网友B:
    你看看是不是原理图里面的单位设置的有问题啊?

网友:
    软件问题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看看是不是原理图里面的单位设置的有问题啊?

单位不管是英寸和公制应该不影响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爱莫能助呀。

    以下是可能的原因:

软件我敢断言没有问题,因为其它的原理图没有这种现象

网友C:
   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,但是发现没有什么影响啊!下次打开发现没有缺少任何信息,和上次保存关闭时是一样的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,但是发现没有什么影响啊!下次打开发现没有缺少任何信息,和上次保存关闭时是一样的啊 ...

    但还是找到原因比较好一点,因为它毕竟是个问题

网友:
   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,已经严重影响到画图了,一打开就出现这样的问题,关闭后重新打开还是这样。  在网上看到有人说“I”+“enter” 可以解决,用之后效果不好

网友A:
    建议楼主好好学习一下提问的技巧。别让人猜,又不设置奖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议楼主好好学习一下提问的技巧。别让人猜,又不设置奖品

    我错了,下次我会注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