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 64bit系统database问题

楼主(2014-06-10):
我在网上看,似乎orcad database在64位系统下无法设置成功,请问是这样吗?有什么办法解决呢?
我的系统环境是win7 64bit,spb16.6
多谢。

网友A:
我的經驗是

For 64Bit OS
目前OrCAD Capture CIS 不支援64 位元的ODBC,所以不能用 64Bit OS內
“控制台\系統管理工具\選擇資料來源(ODBC)”做設定

64bit OS 內之控制台\系統管理工具\選擇資料來源(ODBC)
是執行 %windir%\system32\odbcad32.exe

需改使用 %windir%\syswow64\odbcad32.exe 做(ODBC)設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經驗是

For 64Bit OS

谢谢,确实是这样,我用你的方法就解决了这个问题,非常感谢

网友(2014-12-01):
谢谢,确实是这样,我用你的方法就解决了这个问题,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