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ntor和LP Wizard 10.5不能共存?

楼主(2014-06-10):
安装好了LP   Wizard 10.5,发现mentor  expedition 不能用了,这两个软件不能共存吗?

网友A:
你共享下10.5,我来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共享下10.5,我来试试
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bn1WDCr
顺便请教一下怎么生成mentor的封装。谢谢了,那个破解方法最后的步骤是我自己加的,把设置的环境变量删除就好。两个都可以用了。

网友A:
可以共存,我不是装在mentor graphics下,单独建了一个目录。

导出来是padstack.hkp和cell.hkp文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共存,我不是装在mentor graphics下,单独建了一个目录。

5.将设置好的环境变量删除,不然mentor没法使用。

这个步骤你用了吗?这个步骤是我后来摸索的,把环境变量删掉之后,竟然mentor又恢复了,而且LP 也一样好用。
生成的.hkp文件怎么打开呢,如何使用?还望指点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共存,我不是装在mentor graphics下,单独建了一个目录。

请教下,我按照破解的步骤操作,为什么提示找不到license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教下,我按照破解的步骤操作,为什么提示找不到license呢

把你设置的环境变量删除掉。就好了。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把你设置的环境变量删除掉。就好了。。

已经装好了,我没删变量就可以了,但是我没装PADS。
怎么不能生成AD的库文件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已经装好了,我没删变量就可以了,但是我没装PADS。
怎么不能生成AD的库文件呢

这个不清楚哎,

网友C:
    mentor ee2007与lp10.4可以共存,正在用,安装在同一文件夹,破解时可以分别指向这两个安装目录试试,我就是这样破解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mentor ee2007与lp10.4可以共存,正在用,安装在同一文件夹,破解时可以分别指向这两个安装目录试试,我就 ...

    现在能用了。

网友(2015-02-05):
    不错。刚开始还以为会像allegro一样调用程序自己做呢,没想到是生成数据文件导入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