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P wizard 10.5 如何做mentor的封装?

楼主(2014-06-10):
生成的两个.hkp文件??请教一下如何正确生成mentor Expedition的封装??

网友A:
这样已经正确生成了,接下来就是运行Library Manager,选择中心库导入,先导入padstack,再导入cell。

哦,下面的save to directory没有路径,呵呵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已经正确生成了,接下来就是运行Library Manager,选择中心库导入,先导入padstack,再导入cell。

...

大侠,导入方法能具体一点吗?感谢不尽。感谢不尽。

网友A:
运行Library Manager > 打开你的中心库 > Tools > Library Services > Padstacks > 选择 import 和 Padstack data file > 浏览对应的.hkp文件 > 选择Partition和Padstack > 点apply,完成;

导入Cell在Cells子窗口同样操作;

注意,蓝色表示目标位置存在同名,直接导入会覆盖,最好核对后再操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运行Library Manager > 打开你的中心库 > Tools > Library Services > Padstacks > 选择 import 和 Padstac ...

多谢喽^0^0^

网友(2014-08-03):
这个办法超强,那么ee库中建cell基本能满足设计需要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