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ntor ee 覆铜问题

楼主(2014-06-10):
当覆铜的面积比焊盘的面积大的时候,为什么就不能正常的模式覆铜呢?为什么不能向第二张图那样呢?网络类型我已经改过了,怎么回事?

网友:
Use thermal… 那一项应该勾选,下面的按需设置,Buried就是你想要的第二张图的效果。

网友:
画PCB还是多看看参考书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