半孔封装制作

楼主(2014-06-11):
请教各位大佬:
       像这样不规格封装(半孔工艺)用pads怎样制作,求回复。
        谢谢!

网友:
应该是建两个Decal,然后重叠放置。如果只是需要半孔,一般是在板边,设置好板框让厂家帮你切割掉另一半就好了。

楼主:
试试看,PADS有没有类似AD的那样做法?在封装库里直接制作好,板厂铣一下即可..

网友:
我也是做全孔中心放板边,板厂铣一下就好了

网友:
半孔的做板费用高,你们不觉得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