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锂电池的充电电流

楼主(2014-06-11):
请教 : 假如一锂电池容量600mAH, 多大的充电电流合适? 1C?

网友:
要看电池能承受的充电电流多大,这个应该与容量无关吧

网友:
对于单节锂电池,可以按照如下的方法充电
1 当电压低于3V的时候,采用预充电,充电电流可以设置为0.1C
2 当电压充到3V的时候,采用恒流充电,充电电流设置为0.5C,也可以更大,最大不大于0.9C(也就是留有余量)。
3 在2阶段充电电压在4.2的时候,采用恒压压充电,检测到充电电流小于0.01C的时候,证明充满了。

网友:
踢哀(TI)文檔中的一句話︰

A Li-Ion battery charging process consists of three stages:
  • Slow Charge: Pre-charging stage using current of 0.1C
  • Fast Charge: Constant current charging stage using current of 1C
  • Constant voltage charging stage

一般是建議是不要超過 1C,可以用更大的電流來充,但有些副作用需要考慮。

  • 高電流充電壓容易升高,造成電池不容易充飽。舉例︰電壓明明已經到了 4.2V,但實際容量可能只有 80%。
  • 高電流充電減低電池壽命。
  • 高電流充電電池容易發熱,控制不當易發生爆炸產生危險。
  • 鋰電池通常有保護電路,電流過高觸發保護電路,反而充不進去。(這點就是二樓所說的)

网友:
两位说得很详细
通常跟狗大一样用TI的baterry charger就什么都不用管了
TI最新的芯片在pre-charge之前还有trickle charge阶段,对应过度放电的情况,不过市面常见锂电池放电到2.7V左右就停止放电了

网友(点评):
對!充到爆炸都不管,反正都是踢哀幹的,只有邪惡的美帝才有錢賠。>_<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