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画螺丝孔的时候怎么设置孔的颜色?

楼主(2014-06-11):
看不出来孔在哪。这个怎么设置孔的颜色可别的颜色不一样呢?

网友A:
用的时候才改,在这改你拿它跟谁对比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的时候才改,在这改你拿它跟谁对比

想看着真实一点

网友B:
setup-design parameter   打开后右侧有一列打勾的   前面几个什么显示镀锡孔 机械孔什么的  勾上 OK 就行了  没事就一个一个打勾看看什么效果   慢慢记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etup-design parameter   打开后右侧有一列打勾的   前面几个什么显示镀锡孔 机械孔什么的  勾上 OK 就行 ...

十分感谢!!!OK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