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电压电流测量的方案

楼主(2014-06-11):
有哪位大侠知道这种测量USB电压和电流的东东的原理图,求图!

测量USB电压电流的东东

测量USB电压电流的东东

网友:
知道原理就行了,何必求图

网友A:
就是一个AD检测电压电流再显示出来而已,没有太复杂的技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是一个AD检测电压电流再显示出来而已,没有太复杂的技术

是不复杂啊,知道原理和能做出来还是有差距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是一个AD检测电压电流再显示出来而已,没有太复杂的技术

不要眼高手低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