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器件引起的铺铜铺不上,各位能看出是什么原因吗

楼主(2014-06-12):
各位如图,不知道设置了什么这个插座周围铺铜总是出这样的问题,铺不上,是哪里设置不对吗,只有这个插座周末是这样是不是哪里设置单个器件

网友A:
可能的原因:
1.此器件的PCB decal设计时放置了keepout;
2.PCB的这个器件附近放置了keepout或copper cutout;
可以将keepout/copper显示出来,检查decal和PCB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能的原因:
1.此器件的PCB decal设计时放置了keepout;
2.PCB的这个器件附近放置了keepout或copper cut ...

这些都看过了,没有,我把器件删掉,再加回去,把线连上就好 了,但是还是没找到是什么原因,好奇怪呀

网友B:
pcb传上来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cb传上来看看

好这是PCB

楼主:
zheci这次传上去了吗

网友C:
pin pair rules中设置了一条规则P1.3-R8.2间距和走线达到了236.22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pin pair rules中设置了一条规则P1.3-R8.2间距和走线达到了236.22。

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