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DDR2 DQS信号处理,求解!

楼主(2014-06-12):
    在设计布线的时候,DDR2的DQS信号没有建立差分关系,而且是分开走线的,这样会不会影响DDR的正常工作状态,另有没有好的办法来确定DDR是正常工作的!求解,谢谢!

楼主:
    希望各位大大能帮帮我!

网友:
    肯定有影响。
让你们软件把DDR频率降下来,如果能跑程序,就说明电路设计或者PCB layout有问题了。

楼主:
    谢谢,我这里尝试了,感觉频率降下来好像没有起作用,另外,从打印的串口信息来看,感觉程序就没有写入DDR中。

网友A:
    板子没有贴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板子没有贴好

真希望是这样!但是也不能3片都没有贴好呀!现象一摸一样,肯定是那里出问题了,但是找不到原因,感觉像是DDR没有工作,可是测量几个信号都有,包括WE WP CS clk以及VREF看起来都正常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真希望是这样!但是也不能3片都没有贴好呀!现象一摸一样,肯定是那里出问题了,但是找不到原因,感觉像 ...

以前我们经常出现DDR没有贴好的,也是有你说的这些信号,死活调不好,通宵过,被骂过等。
所以这些我都深刻的记得。

楼主:
    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 让维修人员帮忙Rework了一下DDR 好了,真想是没有贴好,坑爹的贴片加工厂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!

网友:
    时钟不做差分阻抗能跑到多少?

楼主(2014-09-01):
    谢谢各位的帮助,此问题已经解了,确实Layout的问题,重新更了Layout,现在已经OK,在此谢谢各位帮助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