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skill高手看看,下面的方法是否可以用来判断pin是插件还是SMT

楼主(2014-06-12):
请各位 skill 的高手帮帮忙,谢谢了
all_pad= axlGetSelSet()
foreach( pad_a all_pad
   if(pad_a -> drillDiameter !=0 )  执行。。。
调试的结果总是不对,逐行调试后,发现这里有问题,不知道怎么改.

网友A:
可以判断isThrough

网友B:
pad_a ->isThrough

isThrough     t = through padstack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判断isThrough

谢谢,版主!可以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ad_a ->isThrough

isThrough     t = through padstack

谢谢你!